[求助] LEF求助

楼主(2021-11-08):
刚刚看了区里前辈的帖子。
我做的是模拟部分的版图,现在要给数字部分提供一个LEF文件。
现在我需要做的是这样吗?
1.根据模拟部分,使用TOP metal将模拟部分盖住,将有端口的地方挖掉,保留相应的Pin和label。新建一个CELL,保留只有金属和pin的数据?
2.通过CIW窗口,将这个数据 导出 ,file > Export >LEF ?导出一个LEF文件吗?
3.再导出模拟部分的GDS数据?
4.再通过abstract 导出该模拟模块的LEF数据?

请大哥哥指点一下,小弟第一次做LEF,不知道从何下手。
拜托大家了

网友A:
直接第4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第4步

你好,就是工艺厂商提供的lef文件是那个工艺厂商提供的标准cell库里面的lef文件吗?
我现在用tech.tf文件的新建库链接生成的.lef文件会报错

网友:
网上有很多abstract工具的使用,用这个工具抽你画的模拟模块的lef就可以了

网友:
需要工艺厂提供的标准lef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