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恢复Linux系统中已删除的东西

楼主(2021-11-08):
请教各位大佬,如何找回Linux系统中已删除的文件或文件夹?

网友A:
cd .snapshot查看历史保存记录,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 .snapshot查看历史保存记录,应该可以

可以说的具体一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 .snapshot查看历史保存记录,应该可以

在终端里面我进到上一目录后输入cd .snapshot,结果显示Command not fou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