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X振荡

楼主(2021-11-08):
遇到一个问题,TX工作在400M,在关闭TX LO后会出现振荡,功耗也会比较大(450mA),正常功耗是输出19dBm,电流300mA
请问这个是正常的吗?需要解决这种条件下的振荡吗?怎么解决呢?时钟是32M

楼主:
不关TX LO二分频器也有震荡,是在数字gain比较小的情况下

楼主:
mixer 的gain减小反而输出功率升高,是因为mixer出现饱和的原因吗?

楼主: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啊?
减小PA或DA或者mixer gain都不会振荡(电流突变大)
并且看上去这三者的gain有一个不饱和,就不会出现振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啊?
减小PA或DA或者mixer gain都不会振荡(电流突变大)
并且看上去这三者的gain ...

很明显就是你da+pa的稳定性有问题了。

1. 看看振荡频率是多少?是差模稳定性还是共模稳定性?
2.这几级电路上电源、地是分开的还是合起来的,电源或者偏置电压decoupling的方案有没有问题?你的仿真有没有带上封装模型?
3.用了几个电感/变压器?有没有放在一起做过电磁场仿真看他们的耦合系数?
4.查查版图上这几级之间的隔离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就是你da+pa的稳定性有问题了。

1. 看看振荡频率是多少?是差模稳定性还是共模稳定性?

1.振荡频率大概是72M以及72M的倍频,怎么判断是差模稳定性还是共模稳定性?
2.电源分开,地没分开
3.没有用变压器,电感在芯片外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振荡频率大概是72M以及72M的倍频,怎么判断是差模稳定性还是共模稳定性?
2.电源分开,地没分开
3.没有 ...

我先默认你是差分放大器吧。这么低的频率应该大概率是共模稳定性,你仿过吗?
有可能的话把你的电路贴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先默认你是差分放大器吧。这么低的频率应该大概率是共模稳定性,你仿过吗?
有可能的话把你的电路贴出 ...

感谢大佬指导,电路如下mixer也是电阻负载

共模稳定性怎么仿?用哪个仿真器,sprobe,看什么指标?

楼主:
PA是差分输出,balun转单端,电感负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指导,电路如下mixer也是电阻负载

共模稳定性怎么仿?用哪个仿真器,sprobe,看什么指标?

把差分输入端直接短在一起对地作为Port1,把最后的balun单端输出作为Port2,直接看s参数的K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