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下大家关于ac和stb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1-11-08):
主要有三个问题想请教:1.ac仿真的初始相位为什么有时候180,有时候-180,我把电路的米勒补偿电阻和调零电阻去掉之后,初始相位从180变成了-180
2.stb仿真的初始相位为啥在温度变化时候会从180到-180?管子工作都是正常的,我这里变化点出现在-102℃,低于这个点初始相位翻转360。
3.stb和ac仿真结果在低频一样,高频不一样该相信哪个结果?
请教一下论坛里各位大哥

网友:
180和-180理论上是一样的。可能是电路那里不太合适或者模型问题导致的仿真问题。stb和ac理论上是一致的。你的断开的极点应该对环路影响非常小。

网友:
我上半年仿真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有人说-180是因为遇到了多个闭环环路,但是有时候就是正常的180,不懂不懂,等大佬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