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sertion断言:不同读写时钟数据收发一致的问题

楼主(2021-11-08):
各位大神,问题是这样的:读写时钟同频不同相,开始时,写使能有效,写入4个数据,等几个时钟周期后(不确定具体个数)(确定个数能弄出来),读使能有效,读出数据,断言写入和读出数据是一致的。
我的写法是:
@(posedge CLKW) (!WE_n,tmp1=DQ) |=>@(posedge CLKR) ##[1] (!RE_n,tmp2=DQ,check_DQ(tmp1,tmp2);

其中check_DQ是比较读写数据DQ是否一致的函数。
问题在于:上面的断言是在最近的CLKR的上升沿断言。怎样才能在!RE_n为1以后的读时钟的上升沿断言??
红色字体加不加仿真结果都一样。

网友A:
听你的描述RE_n=1的条件要优先于clkr的上升沿,是不是可以把两个条件与起来?我对断言还写的不多,只是从你的描述来推理需要的逻辑关系的话。

网友B:
问题在于:上面的断言是在最近的CLKR的上升沿断言。怎样才能在!RE_n为1以后的读时钟的上升沿断言??
楼主是想说RTL的行为是RE_n拉低之后一个cycle DQ才出数据吗?  如果是这样,可以试试这样写:
@(posedge CLKW) (!WE_n,tmp1=DQ) |=>@(posedge CLKR) ##[1 : $] !RE_n ##1 (1,tmp2=DQ,check_DQ(tmp1,tmp2);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在于:上面的断言是在最近的CLKR的上升沿断言。怎样才能在!RE_n为1以后的读时钟的上升沿断言??
楼主 ...

试了这样也不行,我换了其他方式验证,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你的描述RE_n=1的条件要优先于clkr的上升沿,是不是可以把两个条件与起来?我对断言还写的不多,只是从你 ...

我换了种方式来验证,你的建议对我的另一个问题很有帮助,还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