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ADC的时钟

楼主(2021-11-08):
如题,我放入自己做的非交叠时钟电路后,ADC产生了明显的奇次谐波,有前辈知道这大概是哪里出了问题吗以及时钟产生电路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自己实在没有头绪,谢谢各位!!

网友A:
是DT的吗?不交叠时钟一般有1-2ns的宽度就够了,再多就会影响性能了。
另外我觉得你仿真产生谐波的原因,不交叠时间的影响很可能远小于各项时钟信号驱动能力不足的影响,你可以打出来各项时钟的翻转情况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DT的吗?不交叠时钟一般有1-2ns的宽度就够了,再多就会影响性能了。
另外我觉得你仿真产生谐波的原因,不 ...

是DT的。

网友B:
仔细检查非交叠时钟的开关顺序,非交叠的时间和delay的时间,还有驱动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检查非交叠时钟的开关顺序,非交叠的时间和delay的时间,还有驱动能力。 ...

好的,多谢

网友(2022-06-23):
你好,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