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NW LVS报错

楼主(2021-11-08):
各位大哥好,小弟最近在用tsmc65工艺画版图时候,需要做地的隔离,于是就使用了DNW将一部分管子圈起来,然后把nch的管子换成dnw的,顺利通过了LVS。
然后在顶层模块中调用这个含有dnw的模块时,会出现无法识别该底层模块的错误,子模块的pin的数量会识别多一个或者少一个。不知道各位有没有tsmc65加DNW的经验。

网友A:
加DNW的SUB接高电位了吗?能否附图

网友:
加DNW的SUB接高电位了吗?方便附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DNW的SUB接高电位了吗?能否附图

加了高电位了的,给老板看了一上午也没找到问题,真是醉了。

网友:
多一个少一个通常是schematic里管子/layout里管子没改对应。

网友(2024-03-21):
请问您后来解决这个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