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新人学习cadence求助

楼主(2021-11-08):
为什么这个原理图被锁定了就无法编辑

而这个原理图被锁定打开之后依旧可以编辑

如何解除锁定啊。

网友:
找到电路文件夹下的cdslck文件,删除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正解 一般schematic文件夹里面里面有两个cdslck文件,全删掉就没问题了

网友:
terminal  :clsAdminTool -are 你的schematic 路径

网友A:
确实,把相关文件夹下cdslock一删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把相关文件夹下cdslock一删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