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共源共栅不饱和

楼主(2021-11-08):
如图,上面的pmos怎么调都不饱和
.18工艺,电源电压1.8V电源电压,各个偏置图片上可以看出来
求一个调节思路
论坛的各位大佬救救孩子叭o(╥﹏╥)o

网友A:
NM0,NM1的电流不够大,电流都让差分对抽走了,Vbias调高,或者加大NM0,NM1尺寸,或者减小PM0的电流

网友B:
用电流镜来偏置

网友C:
想办法让电流匹配,下面电流小了,上面p管没办法,只能掉到线性区了

网友:
先把输入对 和 右侧上面的电流算好 右侧下面的电流等于两个相加 ,拿一个理想的vdc, 设置好,分别调

网友:
vb给的电压太高了,pm13尺寸不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0,NM1的电流不够大,电流都让差分对抽走了,Vbias调高,或者加大NM0,NM1尺寸,或者减小PM0的电流 ...

嗯嗯,综合了大家的建议,我现在理解啦,最开始调的时候有点舍不得加宽长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流镜来偏置

好滴,谢谢~是有电流镜偏置的,但是怀疑偏置给的不对,所以就vdc仿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办法让电流匹配,下面电流小了,上面p管没办法,只能掉到线性区了

嗯嗯,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

左上角那个尾电流源电流变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上角那个尾电流源电流变小试试

因为有指标,左边那个不能变小,只能是右边电流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