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nPrint 设置数据格式总是错误

楼主(2021-11-08):
各位前辈好!
我在用ocnPrint导出数据时,想设置数据格式,即numberNotation。我按照帮助文档里的说明进行设置,但执行结果总是错误。
各位大侠能不能指导一下。感谢!

网友:
?numberNotation 'engineering:1e-3,1e-6,1e-9,etc.:'

不确定逗号后面是不是要加一个空格,按照西方行文习惯是需要的,这里不确定,试一下就知道了。
需要严格的这么写。当然软件做成要求输入值是这样,是很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