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间交织ADC

楼主(2021-11-09):
正在研究时间交织SAR ADC,看了些文章,发现时间交织的采样前端有with frontsampler的主从结构和直接采样结构。大多数论文设计中都会提到前端使用input buffer,想请问下,input buffer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前端只用自举开关不行吗?

网友:
系统要求啊 比如RX 前面一般都有可调的VGA ,input buffer也算一种,可能是single-end to differential

网友:
增强驱动能力吧?一般input buffer的作用都是这个,或者有具体电路图吗,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
比如说用在rx中的时候,ad前面是TIA,一个低阻输出,如果中间没有buffer就带不动a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