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 DCDC 里面的min off time 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1-11-09):
(图片)

网友:
对应最大占空比。不是必须的,有100%占空比的BUCK产品。

网友A:
我目前知道的有两种作用:1.电流采样的结构需要前沿消影(谷值电流模采样SW节点的话);2.设定最大开关频率(减小高频引起的开关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知道的有两种作用:1.电流采样的结构需要前沿消影(谷值电流模采样SW节点的话);2.设定最大开关频率 ...

谢谢!但这个最小关断时间是指高边管的还是低边管的呢?如果作用在高边关作用一我理解,是为了防止充电瞬间的电流脉冲,作用二是保持功率管一直开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但这个最小关断时间是指高边管的还是低边管的呢?如果作用在高边关作用一我理解,是为了防止充电瞬 ...

有完整的框图吗,从你这个图上看,min_off只给了ZCD,应该就是在下管开启的时候关闭过零检测,因为在上管关断、下管开启的时候SW节点会有比较大的振铃,可能使过零比较器误翻转,导致下管误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完整的框图吗,从你这个图上看,min_off只给了ZCD,应该就是在下管开启的时候关闭过零检测,因为在上管 ...

网友A:
从框图看,min_off应该就是前沿消影的作用。在min_off时间内,关闭下管的使能逻辑,避免过零比较器和电流比较器误翻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框图看,min_off应该就是前沿消影的作用。在min_off时间内,关闭下管的使能逻辑,避免过零比较器和电流 ...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