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用Hspice仿真完看波形显示 unknown file error

楼主(2021-11-09):
为什么用Hspice仿真完看波形显示 unknown file error?

网友A(2021-12-28):
增加一句就好了,原因是输入的tr文件格式识别不到。post=2为按ASCII格式输出

  1. .option post=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一句就好了,原因是输入的tr文件格式识别不到。post=2为按ASCII格式输出
...

可以出图了!感谢!

网友(2022-04-16):
您好,我这里也出现了这个问题采用这个方法确实解决了,不过我打开avanwaves后没有出图像您知道是为什么吗

网友:
或者说您使用hspice的avanwaves是怎么出现波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