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ire assistant里的线宽线距怎么保存

楼主(2021-11-09):
默认的线宽线距和工艺用的不一样,每次都要手动调整
问了一下师傅也不清楚
问问这里有没有大佬知道
不胜感谢

网友A(2023-01-03):
这个怎么打开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打开啊

XL编辑状态下Windows---Assistants----Wire assistant

网友:
红色save,绿色load

网友C:
请问一下,这个有什么用,或者怎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这个有什么用,或者怎么用呢

就是改一下默认的线宽线距,用快捷键画线打孔时候就不用手动调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XL编辑状态下Windows---Assistants----Wire assistant

你好,在拷贝path时可以自动按照设置的间距放置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好,在拷贝path时可以自动按照设置的间距放置吗?

拷贝的时候应该不会改变的,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实操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拷贝的时候应该不会改变的,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实操试下

好的,谢谢指教

网友(2023-02-21):
引用 网友B:
XL编辑状态下Windows---Assistants----Wire assistant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