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IO引脚的IV曲线能代表什么?

楼主(2021-11-09):
最近在做芯片测试的时候发现的问题。
首先,IOPIN管脚都会有两个保护二极管在引脚和VDD与VSS之间。IV曲线在ATE测试的时候时force电流的,但是在别的测试仪器上是force电压测测电流的。除非很明显的open和short,其他的问题比如leakage这种情况,他能反映什么问题吗?能够确定是保护二极管坏了还是哪里有问题吗?是与电源漏电还是与别的什么问题吗?请大佬帮忙解答。

楼主:
OK,如果IV曲线好坏对比,坏的芯片的曲线比好的提前达到限制电流,我们这时就会说有漏电产生,那么我们可否根据这个现象来说明是该PIN脚与电源漏电还是与地有漏电,亦或是只对地有漏电,对电源漏电实际上是电源对地也有漏电。我个人觉得IV曲线只是有一个现象,并不是能够说明 ESD Protection function 一定出现问题。怎么看?

网友A:
个人理解哈,FIMV方式,只是通过ESD二极管状态来表征晶圆制作或封装问题(OS),至于leakage,理论上是不通过ESD二极管来表征的,是反应IO的参数,可能会导致ESD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哈,FIMV方式,只是通过ESD二极管状态来表征晶圆制作或封装问题(OS),至于leakage,理论上是不通 ...

FIMV主要作用是测量IO引脚的保护二极管(封装问题)GET!。因为我不咋使用FIMV的方式,而且大部分用户使用的是FVMI的方式,这种方式能够直观的发现open和short的问题。但是如果曲线比正常的好品提前到达限制电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有leakage,这样的测试条件下您的意思是不会通过保护二极管?还是说即使通过了也不会反映出保护二极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FIMV主要作用是测量IO引脚的保护二极管(封装问题)GET!。因为我不咋使用FIMV的方式,而且大部分用户使 ...

怎么说呢,我的理解中,OS和leakage是两种不同的针对指标,无论是FIMV或是FVMI,VI曲线是可以反映出OS的,但对于leakage,若VI曲线因为leakage过大导致出现异常,那么则针对的是IO本身,而不是ESD二极管,这两个也是两种不同的测试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说呢,我的理解中,OS和leakage是两种不同的针对指标,无论是FIMV或是FVMI,VI曲线是可以反映出OS的 ...

我懂你意思了。排除OS问题,如果有比较大的leakage,则优先考虑IO本身,而不是保护二极管。是这样的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懂你意思了。排除OS问题,如果有比较大的leakage,则优先考虑IO本身,而不是保护二极管。是这样的吧?
...

同时感谢你的耐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