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刚刚学用virtuoso

楼主(2021-11-09):
请问为啥layout布线,画出来的是一条直线,没有宽度啊

连线只有一条细线

连线只有一条细线

网友A:
你用的功能不太对吧,快捷键r是画矩形,p是走线,你这个图看着就是画了个线,是不是快捷键按错了或者功能键选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功能不太对吧,快捷键r是画矩形,p是走线,你这个图看着就是画了个线,是不是快捷键按错了或者功能键 ...

重启虚拟机又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启虚拟机又可以了

老祖宗对此现象早已有了解释——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