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什么是 input transition,那他是怎么计算的呢

楼主(2021-11-09):
请问什么是 input transition,那他是怎么计算的呢

网友A:
liberty延时计算采用的时二维查找表,这里面的二维就是input transition和output load,工具计算delay的时候,会根据实际的transition和load,利用查找表进行插值计算

网友(2024-01-10):
引用 网友A:
liberty延时计算采用的时二维查找表,这里面的二维就是input transition和output load,工具计算delay的时 ...

请问实际的input transition是怎么算出来的呢?翻阅了资料和lib,好像只提及了cell的transition time,请问这两者是一个东西吗?

网友:
input transition对于接口就是sdc或者命令设的,对于cell的input transition简单理解就是上一级的output transition,lib中有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