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对pattern进行presim出现如下mismatch

楼主(2021-11-09):
在做presim的时候出现0/1的mismatch,具体描述的话就是如下图的cell中,在4840ns的时候希望得到0,但是实际得到的value是1。但是觉得很奇怪,如果按照clk toggle来计算的话,这个点的期望值本来就是1,但为什么pattern中指定的是0呢?模块如下:

波形如下:

第一次发帖,有没描述清楚的麻烦提醒哈。

网友A:
在vcs 加 参数 +define+tmax_seria 10l  试一下

楼主:
对了,补充一下,这个是parallel pattern simulation。serial_chain/parallel_chain pattern pre-simulation都已经pass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个,求坛子里的大佬给个思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vcs 加 参数  +define+tmax_seria 10l  试一下

VCS选项+define不是用来定义macro的嘛,加这个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VCS选项+define不是用来定义macro的嘛,加这个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parallel pattern 的行为是模拟shift阶段的最后一拍,然后直接capture ,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 你design 中存在noscan seq cell 会引入 X 值, +define+tmax_seria X 可以让parallel pattern 模拟shift阶段的最后X拍,让noscan seq cell 得到一个确切值, X 的数值取决于你noscan cell 的深度,因为你说你serial pattern 是pass的,提供一个debug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rallel pattern 的行为是模拟shift阶段的最后一拍,然后直接capture ,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 你design 中 ...

好的,了解了。但是实际上你说的tmax_seria X是你自己定义的macro吗?因为我这边是tessent生成的pattern,没有你说的这个选项。并且我自己debug发现D端一直是1,详细检查之后发现在design中有一段是clock信号互采作为D端信号输入的,在这个cell中,必须要有delay才能让D端可变,但目前这个被我delay_mode_zero给ignore掉了。所以出现的问题。现在又有个问题,那就是我该怎么去定义这个delay呢?我看了一下库文件没发现合适的delay可以添加进来,自行定义的话值也不怎么准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了解了。但是实际上你说的tmax_seria X是你自己定义的macro吗?因为我这边是tessent生成的pattern ...

那就不是no scan cell 的问题,tessent tool 在生成parallel pattern的时候会自动根据 no scan cell 的深度添加额外的post shift 的级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是no scan cell 的问题,tessent tool 在生成parallel pattern的时候会自动根据 no scan cell 的深 ...

Q:那就是我该怎么去定义这个delay呢?
A:你是用vcs做仿真吗?如果是添加如下option
+nospecify 去除所有库文件带的delay
+add_seq_delay 2 单独为时序cell 加2单位的delay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是no scan cell 的问题,tessent tool 在生成parallel pattern的时候会自动根据 no scan cell 的深 ...

那就是我该怎么去定义这个delay呢?
vcs 添加 option
+nospecity
+add_seq_delay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我该怎么去定义这个delay呢?
vcs 添加 option
+nospecity

这个其实就是我现在正在做的,只是我把+nospecify这个option去掉了,导致现在的simulation结果很差,我加上再跑一次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我该怎么去定义这个delay呢?
vcs 添加 option
+nospecity

但现在又有个问题,那就是我应该用多少的delay来保证不会影响到其他逻辑电路呢?这是我今天一天都在尝试解决的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现在又有个问题,那就是我应该用多少的delay来保证不会影响到其他逻辑电路呢?这是我今天一天都在尝试解 ...

这是你的desig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你的design

实际上我也是帮忙做一下这个项目的 ATPG和后续的仿真,但是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奇怪的逻辑,搞得我有点难顶。也谢谢你了哈~

网友B(2021-12-28):
引用 楼主:
好的,了解了。但是实际上你说的tmax_seria X是你自己定义的macro吗?因为我这边是tessent生成的pattern ...

"有一段是clock信号互采作为D端信号输入的" -- 这是时钟信号作为寄存器D端输入?时钟做数据这种情况,最好能在D端加一个测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段是clock信号互采作为D端信号输入的" -- 这是时钟信号作为寄存器D端输入?时钟做数据这种情况,最 ...

是的啊,可以看作是一个与操作(具体cell我有点记不清了),输入端是两个不同的clock,利用delay来使输出值不同。我这只是帮忙而已,所以我直接把这个类别的cell设定成bb。毕竟跟我关系不是很大。

网友C(2022-05-02):
请问一下前辈朋友,这个mismatch出现了之后,如何定位到cell?
我的mismatch也是这样报了,不过不知道怎么去找scan cell 编号的cell?
我尝试对应找到波形处的pin,但是veidi出的波形也都是绿色的,请问是否是定位方法有问题?应该怎么去定位呢?

网友:
这个cell不能capture,设置capture mask吧,即使pre-sim过了,post-simulation也会挂的。最好的办法是insert scan chain的时候将这个cell的D端 eco,scan_mode下,不要连接在clock端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前辈朋友,这个mismatch出现了之后,如何定位到cell?
我的mismatch也是这样报了,不过不知道怎么去找s ...

你这是tetramax产生的TB,要用PSD的TB仿真,才会报告具体哪个cell出现X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tetramax产生的TB,要用PSD的TB仿真,才会报告具体哪个cell出现X态。

麻烦您可以解释一下什么是PSD的tb仿真吗?我百度搜了一下发现是电力仿真?要买板子?有点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麻烦您可以解释一下什么是PSD的tb仿真吗?我百度搜了一下发现是电力仿真?要买板子?有点懵
...

在Tetramax里面搜索PSD,全称叫parallel strobe data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前辈朋友,这个mismatch出现了之后,如何定位到cell?
我的mismatch也是这样报了,不过不知道怎么去找s ...

不知道mentor或者新思的ATPG工具,Cadence的modus可以输入log上报出misc的cell的position和cycle定位到出现miscompare的reg

网友(2023-08-07):
引用 楼主:
好的,了解了。但是实际上你说的tmax_seria X是你自己定义的macro吗?因为我这边是tessent生成的pattern ...

请教楼主2个问题,1.vcs中怎么定位到这个期望值错误的cell 2.D端输入需要delay 才能发生变化,是通过什么看出来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