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问题

楼主(2021-11-09):
1,跑lvs时有这种warning 全部出现在mem内部,然后进行单块mem lvs比对时也有这种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同一根net上有多个 metal text layer,跑上层hierachy lvs时,去掉底层多余的text or pin

网友:
有没有写glob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根net上有多个 metal text layer,跑上层hierachy lvs时,去掉底层多余的text or pin ...

你好,这些问题都是在mem 内部 ,我要怎样去除底层的text,能详细说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些问题都是在mem 内部 ,我要怎样去除底层的text,能详细说一下吗?非常感谢
...

去不掉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