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开关电容阵列的电源选择

楼主(2021-11-10):
小弟最近在学习开关电容阵列,但是看的论文里都说用一个可以在高低电平之间变化的电源了实现开关的功能。那这个能在高低电平之间变化的电源在cadence里是怎么实现的呢

就像这个论文这里一样

就像这个论文这里一样

网友A:
SW是时钟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是时钟信号

那么时钟信号要用什么器件去实现,vpwl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时钟信号要用什么器件去实现,vpwl可以吗

可以,vpulse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vpulse也行

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