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ds 问题求助

楼主(2021-11-10):
有大侠遇到过这样的事吗?同一个gds数据,一个用calibre打开这个gds看版图,另外一个是把这个gds stream in 进 virtuoso看版图,结果看到的版图有些地方有差别,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
不可能啊

网友A:
用calibre看版图,看的是这个GDSII数据,一般不带工艺信息;stream in进去,看的是这个GDSII数据导入产生的layout数据,一般带有工艺信息;所以最大的可能是stream in的过程中,因为tf或layermap等的关系,数据被改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alibre看版图,看的是这个GDSII数据,一般不带工艺信息;stream in进去,看的是这个GDSII数据导入产生的 ...

有道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