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E TLP

楼主(2021-11-10):
PCIe的Memory Read requst 是 Non-posted请求,该请求要求目标设备返回CPLD包(带有数据)。对于一个MRd 请求可能对应多个CPLD包,CPLD中的Tag对应相应的MRd请求。
那设备怎么知道我的Mrd请求的CPLD包全部返回了,tag自由可以再次利用了呢?
意思是我怎么知道我要的数据全部回来了,这个tag释放了?

如  MRd的tag 为1      对应有4个cpld包 ,其对应的tag为1

这个请求怎么知道会有四个cpld包,而且在接受了4个cpld包后就释放了 tag  = 1这个tag资源

网友:
"这个请求怎么知道会有四个cpld包,而且在接受了4个cpld包后就释放了 tag  = 1这个tag资源"

首先,当你发出 MRd 请求时,你无法知道将返回多少个 CPLd TLP。 唯一的保证是
1)PCIe Root Port Complex 可以分解成 RCB(Root Completion Boundary),通常为 64B。
2)PCIe最大读取大小可以达到Max Read Req Size(通常为256B 但可以达到 4096B)。
3)数据终按地址递增顺序排列(并且在 Tag 内永远不会出现乱序)。

例如说 如果你从地址 32 读取 384B,
你可以获得 32,64,64,64,64,64,32 CPLd(共 7 个)
或者你可以获得 128, 256(共 2 个)。

这一切都取决于 CPU 的缓存中是否有数据以及是否必须从 DDR 内存中获取数据(以及数据的对齐)

"意思是我怎么知道我要的数据全部回来了,这个tag释放了?"

您可以通过将 CPLd Length 与 CPLd Byte Count 进行比较来检测 CPLd 中的最后一个数据包

所以如果你的字节数是 4 的倍数

CPLd is Last Packet = (Length == ByteCount >> 2)

所以如果你的字节数不是 4 的倍数

CPLd is Last Packet = Length == (((LowerAddress & 3) + ByteCount + 3) >> 2)

我强烈建议你阅读
1. http://xillybus.com/tutorials/pc ... er-tutorial-guide-1
2. http://xillybus.com/tutorials/pc ... er-tutorial-guide-2
3. http://www.xillybus.com/tutorial ... equests-comple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