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负载瞬态响应无过冲

楼主(2021-11-10):
电路结构如下,仿真20mA下环路稳定性没问题,使用2.2uf片外电容,1欧姆esr寄生电阻,负载电流突变时,瞬态仿真未出现过冲,与经典情况不一致,有大神知道原因吗

网友A:
感觉是带宽太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带宽太窄了

我现在这个带宽是650KHZ,请问一般做到多少比较合适

楼主:
大佬,帮看看呗

楼主:
经过分析是LDO瞬态仿真电压与直流仿真电压不一致

网友:
-3dB带宽太低了,输出电容电阻调小一点试试

网友:
不懂求问,不过冲不是说明瞬态响应比较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