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Verdi使用delta 功能

楼主(2021-11-10):
该贴只是记录哈本人使用Verdi 的delta功能,如有不对,请大神指点一二,也希望能够带去一些帮助。
目前我采用的方式挺简单的,在仿真阶段(simv执行命令)的时候加上+fsdb+region。
然后等待仿真结束你就可以发现verdi-nwave窗口的view-->Expend Delta的光标亮了

在没有加入+fsdb+region选项的时候,Verdi 中nwave窗口的view-->Expend Delta的光标是暗淡的。
当光标出现的时候就可以使用delta功能了,把光标点击在你想查看的地方
先点击Region Mode,然后点击Expand/Collapse Time at Cursor W ,就会出现采样的先后:
你可以发现到不同颜色区域,这些代表了不同采样区域,具体请查阅Verilog的仿真采样机制;
再点击一下region,你会发现没有了红色区域,但是采样先后还是一样;
当然还可以通过tools ->Event sequence 这个,来查看数据变化的先后顺序;
点击一下,会弹出一个窗口,如下图所示:
你可以从波形中直接拉取信号,查看信号变换顺序。
下面示例一个寄存器写入的简单例子:
当你点view -> Expand Delta -> Region Mode 再点击Expand/Collapse Time at Cursor W (shift w也可以)会出现以下的波形
你会发现没有红色区域了,而且寄存器条件满足,也写不进去值了,事实上你的条件并没有满足,你在点击一下view -> Expand Delta -> Region Mode会发现下面的波形,你就能看到为什么寄存器的条件不满足了:
同时Event sequence 也会有变化
究其原因是因为激励所给的有问题,
这里就可以延伸到阻塞赋值和非阻塞赋值的问题了,可以使用这个工具加深理解。
可以参考博客,非常感谢这位博客的分享,我也是从中学到了
  (17条消息) 使用Verdi或DVE分析波形的一些小技巧_PoPo's Blog-CSDN博客
https://blog.csdn.net/yumimicky/article/details/120799237

网友(2023-09-29):
感谢,很有帮助

网友A:
其实就是把synopsys把已经弃用的DVE的功能迁移到verdi上了。

网友(2024-03-26):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把synopsys把已经弃用的DVE的功能迁移到verdi上了。

新版本DVE已经没有delta cycle检查功能了吗

网友B(2024-05-01):
想请问为什么我的verdir软件Expand Delta是亮的,Region Mode是灰色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请问为什么我的verdir软件Expand Delta是亮的,Region Mode是灰色的,谢谢!

我加了fsdb与region还是打不开 哭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加了fsdb与region还是打不开 哭死

我这边clean一下,之后就可以了,确保你在仿真命令里面加了 +fsdb+reg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