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差分放大器可以先接成单端的然后确定工作点之后在接成差分形式吗

楼主(2021-11-10):
下面这个是差分形式

差分形式

差分形式
这个是单端形式

单端形式

单端形式

请问这样可以吗,因为我发现差分的时候电压改变一个毫伏增益就会有非常大的变化

网友A:
你这个图给的都是负载管吧,我看都是P管。而且差分输入也不影响确定工作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图给的都是负载管吧,我看都是P管。而且差分输入也不影响确定工作点的 ...

嗯呢,是负载管,我输入管没改,就是把负载管换了一下接法然后给了一个偏置他就出现这个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图给的都是负载管吧,我看都是P管。而且差分输入也不影响确定工作点的 ...

就是增益差好多,比如单端输出的时候90db,双端 时候就变成60,而且我改一下负载管的偏置电压他的直流增益变化比较大,请问您能帮我解答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增益差好多,比如单端输出的时候90db,双端 时候就变成60,而且我改一下负载管的偏置电压他的直流增 ...

首先我没太懂您对差分输入和单端输入的定义,正常来讲差分输入和单端输入都是对差分对管也就是放大管来说的;另外我看您这个截图,单独给偏置的时候相当于PMOS的恒流源负载同时接成了cascode结构,增益很大是正常的,您对偏置做了修改以后实际上是把负载PMOS都接成了二极管结构,交流阻抗很小啊,增益肯定就掉下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增益差好多,比如单端输出的时候90db,双端 时候就变成60,而且我改一下负载管的偏置电压他的直流增 ...

我也是学生,只是一点个人的看法吧,说法可能不太对。仅作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没太懂您对差分输入和单端输入的定义,正常来讲差分输入和单端输入都是对差分对管也就是放大管来说 ...

我说的单端双端就是输出端是几个端口,我刚刚要用放大器,懂得不是很多,不过好像应该是差不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单端双端就是输出端是几个端口,我刚刚要用放大器,懂得不是很多,不过好像应该是差不多的
...

从你的截图只能看出来对负载管的给偏置电压的方式不同,看不出来是单端输出还是双端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截图只能看出来对负载管的给偏置电压的方式不同,看不出来是单端输出还是双端输出
...

请问您看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您看我这样理解对吗

这样是对的啊,这么输出的话,两种输出方式的增益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是对的啊,这么输出的话,两种输出方式的增益是一样的

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