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 反标报IOPATH Annotation Not Enabled

楼主(2021-11-10):
在后仿反标的时候,phy是单独的一块,会独立反标,cell的反标没有问题,但是另外一个sdf在给和phy相连的IO反标的时候总是报IOPATH Annotation Not Enabled。
(因为phy是一个module,这个delay应该反标到哪里?)

楼主:
请大神指导一下问题所在。

网友A:
印象中这一类warning可以排除掉的吧?因为跑另一个SDF的时候确实没有phy的,最好在top一层出一个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这一类warning可以排除掉的吧?因为跑另一个SDF的时候确实没有phy的,最好在top一层出一个全的。 ...

谢谢!

网友:
具体的还是多和后端沟通一下。

网友:
SDF一般只看error,warn数量不多的话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