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F求助

楼主(2021-11-10):
现在LEF数据是不规则的,提交给后端后它看到的是矩形,怎么让他看到的数据是多边形呢?
我真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楼主:
顶一下,请大佬指导一下了

网友:
CLASS CORE 改成CLASS BLOCK 试试.

网友:
CLASS CORE 改成CLASS BLOCK ,试试呢?CoreSite 也改看看 没遇到过多尝试

网友:
以为没回复成功,又发了次

网友A:
你怎麼抽出來的? 如果是laker 的話, 畫個prboundary層 然後 abstarct的時候邊界選prboundary, 這樣abstract在轉LEF的時候會帶出一個 OVERLAP layer 在Lef裡面,OVERLAP 就會描述你所框的不規則形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麼抽出來的? 如果是laker 的話, 畫個prboundary層 然後 abstarct的時候邊界選prboundary, 這樣abstract ...

我是用virtuoso画的,在用的工艺定义的Boundary:drawing层次画了一圈。但是在用abstract 导出LEF的时候我是这样设置的。
我反导LEF到virtuoso里面的时候,里面的数据如下
青色的确实是不规则的,但是他在MW中打开的时候仍然显示的是矩形的fr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