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数字校准

楼主(2021-11-10):
请问这个vbg0是什么意思,还有这种如何进行校准呢?或者有大佬见过这个资料吗?有无出处?

网友:
vbg0是理想条件下的vbg吧,实际工艺的电阻都是有个精度的,所以我们设计时电阻可以偏低一点,实际电阻比理想电阻大或者小都可以烧铝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