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错误:No matching ".SUBCKT" statement for "xxx" at line 43459 in file "xxx.v.sp

楼主(2021-11-10):
大神们,我使用ICC生成了运行lvs的.v文件,语句如下:write_verilog -pg  -unconnected_ports -wire_declaration -keep_backslash_before_hiersep -no_physical_only_cells -force_output_references {FDCAPHD16 FDCAPHD32 FDCAPHD4 FDCAPHD64 FDCAPHD8  } $export_path/$design_name\_lvs.v
然后运行lvs时提示有未定义的错误,我就改了input
一个是我的v文件,一个是工艺库的sp文件,不知道我改的对不对,然后运行就报了错误
大神们这个怎么改呀,菜鸡一枚,实在不知道怎么运行

网友A:
有include standcell 吗?

网友B:
spice files应该include “empty_subckt.sp”

网友C:
建议采用calibre菜单中的verilog转换spice的命令将verilog门级描述转换为spice网表,然后直接填spice网表进行lvs,同时要注意include包含标准单元的spice定义的标准单元的spice描述。要检查一下标准单元的spice文件是包含了标准单元的spice描述(感觉像是废话,但你include的spice文件名怎么是empty_subckt.sp?空的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采用calibre菜单中的verilog转换spice的命令将verilog门级描述转换为spice网表,然后直接填spice网表进 ...

那个网表是工艺库自带的,就是一些cell的定义,没有这个网表会报错,说未定义,那个转换的功能在哪呀,calibre我不太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ice files应该include “empty_subckt.sp”

这个我弄了,那个图中spice files添加的就是这个sp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include standcell 吗?

我不太懂,怎么看include了没?我就进行了上面那些步骤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太懂,怎么看include了没?我就进行了上面那些步骤

很有可能是没有,找到standcell 网表的位置,加(include)到你转好的网表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是没有,找到standcell 网表的位置,加(include)到你转好的网表里。
...

我生成的网表是.v文件,是不是把工艺库里面的那个.v文件include进去,我工艺库mic011_standardcell/SCC011UMS_HD_RVT_V0.1a/SCC011UMS_HD_RVT_V0p1a/verilog下面有几个.v文件,scc011ums_hd_rvt_neg_pg.v,大神,是把这个include进去吗

网友D:
1.lvs的网表要用v2lvs转成spice或者cdl格式,verilog的网表calibre不一定能认,
2.检查一下网表里面有没用加载stdcell网表,没有就要include

楼主:
引用 网友D:
1.lvs的网表要用v2lvs转成spice或者cdl格式,verilog的网表calibre不一定能认,
2.检查一下网表里面有没用 ...

v2lvs是一个软件吗?还是calibre的一个功能,可以把.v文件转化成sp格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v2lvs是一个软件吗?还是calibre的一个功能,可以把.v文件转化成sp格式

calibre lvs工具带的一个工具。可以在lvs界面填,calibre lvs会生产一个v2lvs的命令脚本。以后就可以用这个脚本来把verilog网表转换为spice格式网表。

网友C:
通过calibre的v2lvs命令将Verilog转换到spice网表。v2lvs命令如下。
v2lvs -v verilog_design_file -o output_spice_file
[-l verilog_lib_file] [-lsp spice_library_file]
[-lsr spice_library_file] [-s spice_library_file]
[-s0 groundnet] [-s1 powernet] [-sk]

网友D:
引用 楼主:
v2lvs是一个软件吗?还是calibre的一个功能,可以把.v文件转化成sp格式

1.terminal里面run, calibre自带的,v2lvs -v *.v -out *.sp或者*.cdl就可以,产生的spi或者cdl才是用来做lvs的网表
2.include 不能是*.v,用的是schematic 或者cdl里面的 .cdl或者是.spi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calibre的v2lvs命令将Verilog转换到spice网表。v2lvs命令如下。
v2lvs -v verilog_design_file -o outp ...

谢谢大神,这个命令是直接在终端输入就行,还是得打开calibre软件再在终端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1.terminal里面run, calibre自带的,v2lvs -v *.v -out *.sp或者*.cdl就可以,产生的spi或者cdl才是用来 ...

谢谢大神,我试一下,直接在terminal输入就行把,还是得先打开calibre才能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calibre的v2lvs命令将Verilog转换到spice网表。v2lvs命令如下。
v2lvs -v verilog_design_file -o outp ...

大神,我生成了sp网表,但我用gui的形式打开lvs在input的选项里添加了我生成的sp网表和工艺库带的empty_subckt.sp,但好像lvs不能直接识别两个文件,一run就报出这个错误,怎么设置才能识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terminal里面run, calibre自带的,v2lvs -v *.v -out *.sp或者*.cdl就可以,产生的spi或者cdl才是用来 ...

大神,我生成了sp文件,用gui运行lvs在input选项了加了我生成的sp文件和工艺库自带的empty_subckt.sp,但好像没办法直接识别两个文件,我该怎么include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calibre的v2lvs命令将Verilog转换到spice网表。v2lvs命令如下。
v2lvs -v verilog_design_file -o outp ...

大神,我用这个命令生成了sp文件,-s是添加那个subckt.sp的吧,我看了我生成的sp文件包含了include,但一运行还是报了没定义subckt

楼主:
引用 网友D:
1.terminal里面run, calibre自带的,v2lvs -v *.v -out *.sp或者*.cdl就可以,产生的spi或者cdl才是用来 ...

大神,我用这个命令生成了sp文件,-s是添加那个subckt.sp的吧,我看了我生成的sp文件包含了include,但一运行还是报了没定义subckt

网友:
需要include的是所有的std-cell的网表,empty的文件是只是定义了device, 你看看你include的文件里面有没有CLKNHDV16的定义,文件格式应该是这样的:
.SUBCKT CLKNHDV16 pin_A pin_B ..... pin_F
device A B C D .....

网友:
empty文件里面一般是定义了device的类型,你检查一下include的文件是不是std-cell的网表,std-cell网表里面一般都有cell的类型,你在里面能搜到你用的cell, 网表里去看一下,有没有你报错的这些cell。stdcell网表类型头文件是这样的:
.SUBCKT CLKINV1 I VDD VNW VPW VSS ZN

网友:
1.检查你include的stdcell网表是否正确
2.empty的文件只是定义了device的类型
3.检查stdcell的网表是否有你调用的cell,比如CLKNHDV12,头文件的格式是这样的:
.SUBCKT CLKINV1 I VDD VNW VPW VSS ZN

网友D:
1.empty的文件是device的定义,检查是否正确调用了stdcell的网表
2.如果正确调用了网表 ,检查报错的这个是cell在stdcell网表里面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1.empty的文件是device的定义,检查是否正确调用了stdcell的网表
2.如果正确调用了网表 ,检查报错的这个是 ...

大神,我转化为sp文件后又回到第一步了,sp文件里面写的include了empty,但却报了没有定义subckt,这个错误之前用.v文件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就是include了,不知道为啥现在又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