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仿真,smic电阻编译失败

楼主(2021-11-10):
软件版本IC616+incisiv15.2,config和原理图如下,只单仿一个三端电阻,segments=4,会出现编译错误。提示我的verilog.vams少左括号,但是在对应的位置括号是完整的,不知道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非常感谢

设置

设置

报错

报错

楼主:
所有的两端口电阻都可以编译通过,所有的三端口电阻,如果segments=1,则可以编译通过,如果segments>1,则会编译失败。

网友A:
试一下创建config的时候template选择A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创建config的时候template选择AMS。

选了的

楼主:
发现多了换行符就编译失败,去掉换行符就编译成功,有大佬知道原因吗?

楼主:
生成的verilog.vams文件中,有错误的换行符,手动去掉之后就可以正常编译了,但是每次重新编译,还是会有错误的换行符,有大佬知道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