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求助求助

楼主(2021-11-10):
大佬们,写断言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报错说延迟的数量超出了限制,我把这些if分成单个的就不会有这种错误,求解答怎么解决

楼主:
有没有专家知道这种情况

网友A:
错误提示里面说道了:可以使用local variable来减少分支,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误提示里面说道了:可以使用local variable来减少分支,你可以试一下。

##后面可以使用变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面可以使用变量吗

印象中应该是不可以的,具体要看LRM,你可以将分支拆分成很多assert,即一条分支一个asssert会不会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应该是不可以的,具体要看LRM,你可以将分支拆分成很多assert,即一条分支一个asssert会不会可行? ...

这样是可行的,但是这样会增加几十个断言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样是可行的,但是这样会增加几十个断言

我这里涉及到三个变量,每个变量四种情况,4*4*4=64个断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面可以使用变量吗

可以使用变量,不过那种方式会写的很复杂,而且你这个变量太多了。试试generate能减少书写数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变量,不过那种方式会写的很复杂,而且你这个变量太多了。试试generate能减少书写数量吗
...

使用变量是怎么写的呀,我这里只要##后面是变量就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变量是怎么写的呀,我这里只要##后面是变量就报错

sva中在##后面的delay中是不能使用变量的,所以我还是建议楼主分开写,虽然assertion变多,但是还是可以正常跑下去,并且这样也会清晰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变量是怎么写的呀,我这里只要##后面是变量就报错

sva对于##后面的delay是不允许使用变量的,还是分开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va中在##后面的delay中是不能使用变量的,所以我还是建议楼主分开写,虽然assertion变多,但是还是可以 ...

好的,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