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从schematic到layout 自动生成PIN

楼主(2021-11-10):
想将schematic的Port 用skill脚本自动生成到layout cell中
1、用什么函数可以获取port的相关信息
2、生成到layout中用什么函数
3、怎么指定生成到哪个layout cell

网友(2022-08-27):
顶一下,关键是不知道提取出来的pin与版图的对应关系,如果有大神知道怎么解决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
不知lvs跑完的报告中有没有电路图pin与layout中的相应位置对应关系,有坐标电话,就可以读取lvs结果文件来按照坐标去在layout中生成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