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l状态下clone时为什么不是clone family

楼主(2021-11-10):
在layout xl状态下,电路是对称的,其中一半连好线了,从layout选中的device和连线,点了clone,之后做出的group叫clone1 和clone2,编辑其中一个group,另外一个不会有任何变化,这和印象中的clone family不一样呀。请教一下,怎么操作才能使clone出来的带有连线的部分是clonefamily呢?

网友:
应该是create option-create clone as的选项问题,自己实验一下这几个选项就会比较了解了。

网友(2024-01-16):
clone family 需要先把需要克隆的器件建立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