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PVT和蒙特卡洛仿真问题

楼主(2021-11-10):
现在做的LDO进行corner仿真,输出与目标值之间的误差为0.5%以内,但是进行蒙特卡洛仿真误差就会达到2-3%,然后发现增大输入对管的面积会对蒙特卡罗仿真有所改善,宽长同时增大四倍后,蒙特卡洛仿真误差在1%以内,发现问题主要是因为输入管的mismacth,请问有无其他方法可以改善蒙特卡洛仿真,光增大输入管的面积使得版图会很奇怪,觉得不是很行! 还有想问相同情况下,蒙特卡洛仿真会比pvt仿真误差差多少啊

网友A:
蒙卡和CORNER不是一回事啊。

模拟比较强调的是MISMATCH,而CORNER仿真,对电路里面的所有管子都是在一个CORNER下进行仿真的,也就是需要匹配的管子实际仿真条件还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PVT下的仿真是假定认为需要匹配的管子是完美匹配的,CORNER仿真更多的是保证电路在合理工艺范围内都正常工作。而MISMATCH才保证你设计精度等有没有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蒙卡和CORNER不是一回事啊。

模拟比较强调的是MISMATCH,而CORNER仿真,对电路里面的所有管子都是在一个CO ...

那如何减少蒙特卡洛的误差

网友(2024-03-15):
引用 楼主:
那如何减少蒙特卡洛的误差

比如输入对管的失配、电流镜的失配,如果想减小,可以在保持宽长比不变的前提下等比例增加宽和长,这样相当于增加面积,但是会带来更大的寄生电容,对于电流镜就是镜像的匹配性,一方面可以等比例增加宽长,另一方面可以增加vdsat,这样vth的影响就可以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