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peline SAR ADC

楼主(2021-11-11):
各位大佬好,
      小弟目前接到一个项目要做12bit,160M采样率,1.8V,20mW的ADC。
      计划用pipeline sar来实现。
      我之前只做过纯SAR ADC,目前看了一些资料,多数还是使用动态放大器实现。
      我需要做的速度比较低,功耗要求也没那么高,所以我想采用闭环余差放大器(gain_boost)来实现。
      能不能麻烦各位大佬推荐一下比较经典、翔实的论文参考一下。

网友A:
套筒+gain boo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套筒+gain boost

我今天看到一种算法,  闭环运放的建立时间需要大于6倍闭环运放的时间常数τ,按照建立时间3ns计算。
时间常数要小于0.5ns,级间增益G暂定为32的话,运放的开环单位增益带宽就要做到 64Grad/s (差不多10GHz)。
这样的话压力是不是太大了呀。还能用OTA去做吗?

网友B:
用2个sar交织

网友C:
如果是学校做研究,你就随便做都可以。12位,160MHz采样,SAR不可能,除非ENOB只有10位。20mW超级低,参考电压电路就会占掉一大半。
如果是公司产品项目,你就投降放弃吧。ADI和TI都没有这样的产品。

zwtang
2021/11/14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2个sar交织

用两个SAR交织确实可以解决速度和功耗上的问题,精度会有点麻烦需要加校准。
但我之前没接触pipeline想通过这个项目去做一些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学校做研究,你就随便做都可以。12位,160MHz采样,SAR不可能,除非ENOB只有10位。20mW超级低,参考 ...

还要集成reference buffer和input buffer,纯sar是做不出来的。
做纯pipeline功耗肯定顶不住。
去做pipeline sar的话,OTA的方式我想了下也基本放弃了,速度达不到。
如果用开环运放或者动态放大器之类的应该可以实现,只不过我要做IP,到用到产品上风险大不大?

网友:
你如果用28nm,把电压降低应该可以做到160M采样率,Flash+SAR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要集成reference buffer和input buffer,纯sar是做不出来的。
做纯pipeline功耗肯定顶不住。
去做pipel ...

不要多想,试试pipelined,再试试SAR,你就知道了。你的指标要求太高,不可能达到的。
放开功耗要求,先做出有功能的ADC,然后再去优化功能和性能。

请不要"初生牛犊不怕虎”。不要看IEEE paper 来对比自己的指标要求,paper都写长板性能,产品是看短板性能。

zwtang
2021/11/15

网友(2023-10-31):
pipeline-SAR实现12b、160M还是可以的,TI-pipeline-SAR成倍增加了

网友(2025-06-09):
楼主,请问你现在做出来了吗。 我也在做类似指标的Pipe SAR ADC,也是算出来级间放大器的GBW要求太高,大概是几个GHz,你后来还是用的闭环运放吗 还是用了开环放大器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