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CTAT电路的作用

楼主(2021-11-11):
咨询一下,CTAT应该是怎么翻译的?这个和PTAT有什么区别不?

如下图所示的CTAT电路该如何理解?

网友A:
CTAT 负温度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AT 负温度系数

你好,它的这个负温度系数是以什么公式为参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它的这个负温度系数是以什么公式为参照的?

按你这个电路图,I=Vbe/R,三极管电流ID=Is*exp(Vbe/VT),Vbe对温度T求个导数结果就是负的,大概是-2mV/℃
具体推导过程在半导体物理的相关书籍上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这个电路图,I=Vbe/R,三极管电流ID=Is*exp(Vbe/VT),Vbe对温度T求个导数结果就是负的,大概是-2mV/ ...

好的,明白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