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样写Vivado会综合成BlockMemory吗

楼主(2021-11-11):
如题,这样写我觉得可以Vivado综合成一个bm,但是是不是因为16行多了一句复位导致不能综合成bm?

reg [ADDR - 1:0] wr_addr;
wire [ADDR - 1:0] rd_addr;
wire wr_en,rd_en;
reg [DATA - :0] RAM [WIDTH - 1:0];
// enable
assign wr_en = w_en;
assign rd_en = r_en;
// addr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wr_addr <= 'd0;
        else wr_addr <= w_addr;
end
assign rd_addr = r_addr;
// write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st_n) RAM[wr_addr] <= 'h0; // 不该有复位?
        else if(wr_en) RAM[wr_addr] <= data_in;
end
// read
assign data_out = rd_en ? RAM[rd_addr] : 'h0;

网友A:
lz去掉复位后,vivado可以综合处bm?我表示怀疑。一般这种定义二维数组的方式,仿真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这么做综合工具会用register代替,而不会综合成bm,如果想用bm,何不直接例化bm?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去掉复位后,vivado可以综合处bm?我表示怀疑。一般这种定义二维数组的方式,仿真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但 ...

谢谢。
为了增加可移植性先不考虑ip了。
我试了下,BM不行,只能是lut as memory.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为了增加可移植性先不考虑ip了。
我试了下,BM不行,只能是lut as memory.

UG901文档中有提到,可以在寄存器mem声明前添加,

(* ram_style = "block" *)

引导vivado 将mem综合成bram。

楼主:
引用 网友B:
UG901文档中有提到,可以在寄存器mem声明前添加,

引导vivado 将mem综合成bram。

好,谢谢。

网友C:
缺少ram类型声明。 在vivado中有生成bm的模板,可以直接进行修改。vivado的官方文档上也有是用代码如何生成各种ram的模板,lz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缺少ram类型声明。 在vivado中有生成bm的模板,可以直接进行修改。vivado的官方文档上也有是用代码如何生成 ...

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