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current mirror中分流电路的结构

楼主(2021-11-11):
咨询一下,如下图所示为电流镜分流电路,带有Va偏置MOS管为第一路,电流为I1,最右边一路电流为I-I1;

这个结构里面存在一个电容,这个是有啥作用的,然后最右路的PMOS的偏置为何需要电流镜来提供?

网友A:
描述不清 不知所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不清 不知所云

不好意思,我重新来画个图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不清 不知所云

你好,如上图所示,16I的电流被分为两路,一路4I,一路12I,这里12I那路电流的PMOS管的偏置与4I有关联,还有一个电阻Cx,不知道啥作用的;

楼主:
你好,这个启动是啥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