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总是仿真报错不出图,重启就好了,但是重启好麻烦,有没有根治方法?

楼主(2021-11-11):
ERROR (ADE-2404): Cannot find a setup database entry for handle 5694.
Provide a valid database handle and try again.

辛辛苦苦仿真5分钟,出图为空。。。

网友(2022-08-26):
同样的问题 ,请问解决了吗,辛苦等的结果,却打印不出来

网友(2023-05-06):
同样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

网友(2024-01-31):
一个不是根治的方法,可以通过File-open打开仿真结果

网友(2024-04-24):
重启才解决

网友(2024-05-31):
同被困扰,希望有大佬指导

网友:
这是打印的bug不是没有生成结果。一般仿真最好用xl跑,当然L的话你如果不重跑,原结果也是有的。然后重启一下再重新看

网友(2024-07-22):
换virtuoso和spectre的版本。必然是其中一个有问题。有可能是spectre没跑完死在后台

网友A(2024-12-24):
重启解决了,应该是上次运行仿真,强行退出导致仿真没跑完引起的

网友B(2025-03-17):
引用 网友A:
重启解决了,应该是上次运行仿真,强行退出导致仿真没跑完引起的

是重新启动EDA工具么?

网友(2025-08-21):
引用 网友B:
是重新启动EDA工具么?

对,重启一下自己的virtuoso

网友:
这个好像是virtuoso 的bug,可能是你开的太多进程了,只能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