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对pipeline SAR ADC第一级余差电压的影响

楼主(2021-11-11):
如图所示,是Pipeline SAR ADC中第一级DAC,上级板采样。第一级SAR ADC转换完的余差电压,即DAC上级板电压,需要通过MDAC实现相应倍数放大。采用闭环放大器实现。发现当余差电压接CMOS开关时,第一级的余差电压会放有所增大,这就导致放大后的余差电压超出了第二级SAR ADC的量程,换成简单的PMOS开关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请问各位,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感谢各位指导!

网友A:
可以考虑换成自举开关试试,放大后的余差信号摆幅已经很大了,简单的mos开关可能遭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换成自举开关试试,放大后的余差信号摆幅已经很大了,简单的mos开关可能遭不住 ...

这是放大前的余差信号,还没有进行放大。接上MOS开关后,原来的余差信号已经变化了。接下来再放大也是错误的结果。

楼主:
顶一下,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