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ZCU106中差分时钟对使用的问题

楼主(2021-11-11):
你们好,我想请教下,在zcu106的板子里,有一个125MHz的差分时钟,我用IBUFDS想引到PL端使用但是,在布局布线的过程中遇到了如上图所示的DRC错误,想请教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按照错误提示的信息,分配管脚的bank是high performance,不支持lvds_25,你可以试试其他值的的差分信号电平,比如1.8v,如果有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错误提示的信息,分配管脚的bank是high performance,不支持lvds_25,你可以试试其他值的的差分信号电 ...

找到原因了,是电平约束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