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微电子电路》附录E,STC LP例题

楼主(2021-11-11):
其实是关于时间常数的问题,分析时,电压源短路电流源断路,那碰到放大器该怎么办?例题里的时间常数为什么是RC(-u+1)?把放大器当成反馈上的(-u)倍吗?

网友:
应该是看成电阻R和Cf的阻抗(1/sCf)串联在Vs和Vo之间分压,记R和Cf串联的节点电压为Vx=[R(Vo-Vs)/(R+1/sCf)+Vs],Vx乘上放大器开环增益μ得到Vo从而列出Vs和Vo的表达式,化简即可得传输函数。

网友:
米勒(Miller)电容,输入端电容变为(1+a)倍,a是你这里的-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