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运放的输出级电路的作用

楼主(2021-11-11):
咨询一下,在运放的输出级出现了如下的结构;

一开始以为是gain boost,但是计算了一下发现并未有Rout的增加,反而是减小;

请教下下图虚线框这个结构有啥作用的?

网友A:
虚线框左边的PMOS,是个恒流源,跟随器基本结构;左边那个NMOS是提高恒流源特性,他俩构成了个自举增益电路。
右边那个pmos接成了二极管结构,交流电阻很小,主要作用是降低输出阻抗,提高带负载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线框左边的PMOS,是个恒流源,跟随器基本结构;左边那个NMOS是提高恒流源特性,他俩构成了个自举增益电路 ...

这个自举增益电路是怎么理解的?我用小信号计算了下如下图所示:
在考虑电阻正负的情况下,Vx/Ix应该约为rop,就相当于是那个diode connect MOS管的等效电阻,不知道这个结构在这边有啥用的?

网友B:
那个p管的栅有点奇怪,没有上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p管的栅有点奇怪,没有上拉吗

确实,没有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