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关于霍尔盘中的Voff

楼主(2021-11-11):
咨询一下,在霍尔盘中通过给不同的电流方向可以达到消除Voff的目的;

但是这个Voff代表了什么?为何有正有负的?

从基尔霍夫来看的话,这个R1,R2,R3,R4应该不相等吧?

网友A:
voff就是失调电压,即当霍尔板供电,不施加外部磁场时,初始状态霍尔电势不为零,当然有正负
这种通过旋转电流的方法消除offse要上下半周期来分析,最好后面还要配合仪表放大器等小信号放大结构进一步处理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ff就是失调电压,即当霍尔板供电,不施加外部磁场时,初始状态霍尔电势不为零,当然有正负
这种通过旋转 ...

你好,在没有磁场接入的情况下产生的offset 电压也属于霍尔电压不?

没有磁场时的这个offset电压的正负方向是以哪里为参考点的?

在有磁场的时候,倒是可以用左手定则来判断霍尔电压的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在没有磁场接入的情况下产生的offset 电压也属于霍尔电压不?

没有磁场时的这个offset电压的正负 ...

没有磁场时,理想状态下霍尔板对角输出的电势差应该为零,而且在没有磁场时,也谈不上什么霍尔效应了。。。但是由于生产制造的原因会导致霍尔板各个方向的等效电阻并不会完全对称相等,所以初始态多数情况下电势差多半不是0,而这个压差也不能叫霍尔电压,只能叫offset。差分信号没必要纠结正负,跟电流方向类似,自己可以在分析电路之前确定一个方向。

网友B:
就是前端传感器本身的offset,方向可能有正有负,,你可以等效为电桥的四个电阻有失配,跟运放输入的offset是一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前端传感器本身的offset,方向可能有正有负,,你可以等效为电桥的四个电阻有失配,跟运放输入的offset ...

你好,这电桥的四个电阻是不相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