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 后仿加载 SDF 问题求助!

楼主(2021-11-11):
我用 Modelsim SE-64 2019.2 做后仿:
1. 新建 Project,ADD Verilog 网表、Verilog Std Cell 库、Verilog Test Bench 激励;
2. Start Simulation,SDF 选项卡里添加 MAX 的 SDF 文件,Apply to Region 指向 Test Bench 中的模块例化名,并选择 Delay 为 MAX;
3. 选择 Design 中的 Verilog Test Bench 进行后仿。
但我查了波形,SDF 连线和 Cell 延迟数据并未加载,只加载了 Verilog Std Cell 库里 timescale 设置的时间单位乘以 Std Cell 中的时间系数
请教大家是哪一步不对呢?

网友:
貌似你应该去fpga板块,但凡做ic的基本上不用modelsim/questasum,基本上不是vcs就是xrun。对modelsim那一套基本不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