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tb仿真的环路增益有没有考虑负载效应呢?

楼主(2021-11-11):
  本人最近在仿真stb,发现将运放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后用stb仿真环路增益,其幅频特性和相频率特性和开环仿真的结果不太一样,甚至差别有点大,请问各位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stb考虑了反馈的负载效应呢?

网友A:
stb的原理不是二端口法,没有所谓的负载效应。stb和ac仿真结果一致才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b的原理不是二端口法,没有所谓的负载效应。stb和ac仿真结果一致才是对的。 ...

      谢谢回答。
      我想我问题应该是找到了,出在管子的尺寸上。这里管子的L取得极端的很大(为了得到高增益,只作为仿真学习),导致寄生电容很大,再加上没有加上负载电容,从而应该导致开环和环路电路经过的极点不一样,所以导致带宽差别很大。带宽的差别在增加负载电容后保持一致,增益的差别在调小管子后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