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设计问题

楼主(2021-11-11):
第一级的PMOS电流镜不属于共源共栅结构,求问这样做比书上的传统折叠共源共栅有什么优缺点呢?急急急急

网友A:
PMOS没有做cascode,缺点是第一级增益会下降。
假如做cascode,P9的Vgs需要大于2个vds之和,设计上的裕度可能会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OS没有做cascode,缺点是第一级增益会下降。
假如做cascode,P9的Vgs需要大于2个vds之和,设计上的裕度可 ...

谢谢,嗯,确实,那对带宽,或者别的有什么影响么?

网友B:
个人感觉:

感觉是自适应的cascode,然后带宽不是取决于一二级的miller嘛,计算的时候主极点在第一级输出,较大的电阻和考交大的等效电容,带宽会比其他结构小。比传统的casecode,就也小,因为电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

感觉是自适应的cascode,然后带宽不是取决于一二级的miller嘛,计算的时候主极点在第一级输出 ...

带宽也小,增益也小,那感觉没什么好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嗯,确实,那对带宽,或者别的有什么影响么?

带宽等于gm/Cc,只要输入级功耗不变,Cc不变,带宽应该不变的。

网友:
折叠共源共栅第一级就是不用共源共栅结构啊,跟传统的有什么区别。区别是第二级吧,第二级这样的话工作电压可以更低

网友:
你是在哪里发现的?是用在低电源电压的应用中吗?第二级一般不用cascode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带宽也小,增益也小,那感觉没什么好处了

我昨天犯错了,呢个算极点的时候,主极点的处看到的电阻会比传统的少。因为他上拉部分只有M8 (ro), 下拉部分有casecode(M6,M4)。 所以主机点会大一些,但是他对增益的改善效果,所以我也好疑惑。传统的二级放大不可以嘛?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分享一下文章吗?谢谢

另外,gm/cc这个好像是增益带宽积。从这个角度看,用PMOS做输入级,同等尺寸下,gm_p会更小,噪声更小,cc也会更小,于是转换速率更大。
还有就是楼上大佬说的,输入电压会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犯错了,呢个算极点的时候,主极点的处看到的电阻会比传统的少。因为他上拉部分只有M8 (ro), 下拉 ...

这个是师哥的博士论文里看到的,不好意思,没有文章,其他的都分析的很对,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