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C6仿真PA时,用loadpull的方法,仿真出等功率圆,为什么坐标显示明显是错误的?

楼主(2021-11-11):
请问我想确定最中间的一点,也就是功率最大的一点的归一化阻抗值,但是看上去实部和虚部都应该是接近于1的一个数值,我用marker显示出来确实0.1和0.3,明显是错的。这是为什么呢?我画了一个实部和虚部都略小于1的点,为什么在圆图外边了?

楼主:
还想请问一下marker里括号里是什么意思

楼主:
找到一点问题,我这个显示的是直角坐标系的值,请问有没有人知道怎么显示成极坐标系的值?
或者有没有人知道怎么显示出鼠标所在位置的坐标值?(IC5141有这个功能,IC6不显示了)

网友A:
61左边有一竖栏的,我主要是看上面写的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61左边有一竖栏的,我主要是看上面写的阻抗。

你好,谢谢你我找到了!

楼主:
感谢楼上朋友的指教!!在visualization窗口切换成browser,在trace info窗口可以显示出鼠标所在位置阻抗、导纳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