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这种情况输出是何状态

楼主(2021-11-12):
电路如图所示

楼主:
这个电路更详细一些,VDD已经掉电了,图中的 NMOS 由 always on 高电平 驱动,被拉到地上,大家认为VO是啥状态或者电压值?

网友A:
你VDD都掉电了,你的VO只能是0啊,反相器的输出端电压只能在(0~VDD),你VDD为0,输出只能是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VDD都掉电了,你的VO只能是0啊,反相器的输出端电压只能在(0~VDD),你VDD为0,输出只能是0啊 ...

为什么不能是浮空,也就是高阻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能是浮空,也就是高阻态

drain和body之间有二极管,电荷会通过二极管走掉的,最后只能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