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vivado 综合卡住

楼主(2021-11-12):
之前综合一版大概需要3.5小时,后来 修改了代码。原来是两个pll, 现在改成了一个pll。
修改之后,综合就一直跑不完,最长的跑了两天。log 一直卡在start timing opt阶段。

我重新建立了一个工程,发现还是老样子。估计还是和代码有关。
大家有什么建议吗

---------------------------------------------------------------------------------
Start Applying XDC Timing Constraints
---------------------------------------------------------------------------------
---------------------------------------------------------------------------------
Finished Applying XDC Timing Constraints : Time (s): cpu = 03:19:50 ; elapsed = 03:26:37 . Memory (MB): peak = 13629.738 ; gain = 11136.480 ; free physical = 747 ; free virtual = 69851
---------------------------------------------------------------------------------
---------------------------------------------------------------------------------
Start Timing Optimization
---------------------------------------------------------------------------------
WARNING: [Synth 8-264] enable of latch sipmix_corei_86/gpc/\io_pvt_gate/latch_model/Q_reg  is always disabled
WARNING: [Synth 8-264] enable of latch sipmix_corei_86/gpc/\io_pvt_gate/latch_model/Q_reg  is always disabled
WARNING: [Synth 8-326] inferred exception to break timing loop: 'set_false_path -through sipmix_corei_86/gpc_dptc_ref_clk_out_lp'

网友:
enable of latch, break timing loop,为什么会有这些?
不该先清掉吗?

网友:
综合3.5小时?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先检查下告警,确认下所有的告警是否都没问题,大部分的奇怪问题在告警中都有提示,比如你贴出来的latch告警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是做FPGA原型验证的,代码不是我控制的。我把其中一个模块用OOC的方式综合,就没有报错。

网友(2022-03-01):
thanks alot.
very helpful